索尼PCG-6V2T指示灯亮,黑屏

楼主(2010-02-03):
索尼PCG-6V2T指示灯亮,黑屏,外接显示器也是黑屏,待机电流0.01,按快关,电流到1.35左右,不亮机

网友:
压显卡看一下~~~可能是显卡问题

网友:
想要显示..个看过了内存没..

网友:
慢慢搞吧!!

网友:
电流都到这么高了,按理应亮机了! 看看是不是屏暗吧!按键盘有反应吗??

网友:
有进系统的声音吗

网友:
手上没有这个机器的图纸  如果是AMD的CPU平台  1.35A不亮也不是很奇怪  还是看看显卡 嫌疑最大

网友:
压一下显卡啊,北桥啊什么的,试下

网友:
1.3A的电流不能说明已经起机 用诊断卡看看是否跑码 看看电流如何上升的 如果直接到1.3A不肯定不正常的 上升到1.3A掉电吗 不如不掉电配合外接或者诊断卡基本可以判断是什么位置的问题

网友:
打波波 看是不是过了内存了  看是不是找显卡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