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跑d2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0-02-03):
一块775 ECS (P4M800PR0-M ) 主板开机跑d2内存供电正常时钟正常,其它供电也正常这个是什么问题啊
希望有修过和前辈高手出来指点一下`````````

网友:
CPU供电正常吗?            压下座

网友:
北桥 BIOS 都有可能 可以先压住北桥试试 看是不是虚焊AMDcpu的桥很容易出问题

网友:
你这个其实是CPU没过,你可以把座子加焊试试,精英的板子都是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