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声音哨叫问题

楼主(2010-02-03):
一台进水机,换板后,发现放音乐时声音小时没有问题,但放大时会有哨叫声,反复测试发现,外接放大时也有哨叫声,但将掌托拆下后竟估没有问题了,正在解决中,希望修过此类故障的朋友指点一下,,因为客户等着拿机器

网友:
先看看麦克风有没有开着, 关了再说!

网友:
是不是装机时把皮套去了没装?

网友:
会不会麦克风里面高级控制有没有把增强功能打勾?

网友:
麦克风的皮套在不在?不在的话两个音量开大了就会叫的,把麦克风关了就好

网友:
谢谢朋友们,这个问题大出我的意料,麦克风关了,皮套倒是没有装,重装驱动都不成,本来以为是声卡芯片性能不良,没想到最后重新安装统解决,问题虽然解决了,但实在想不明白,驱动不对,为保拆下掌托是好的呢。

网友:
我上次碰过神舟的本子问题就出在这里?昨天还碰到一个联想昭阳的E43是无线局域卡不能用。开关开了。按FN+F5也不管用。信号灯也不会亮。以为是硬件问题想拿返厂回家。最后决定重新安装个系统。奇怪。重新安装后正常了。
像这种问题。很多人都以为驱动什么都安装好好的。有可能是硬件坏的人占绝大多数。所以说重新安装系统是最好的办法

网友:
我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是一台方正的本子。开机后在进入系统时就会啸叫,重新设置麦克风的相关选项后能暂时好一会,然后就回到老样子了,是声卡芯片的问题。

网友:
以前修过一个gateway的笔记本,使这个情况!把声卡驱动重装以后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