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喇叭插口线断了线序错了行吗

楼主(2010-02-03):
笔记本喇叭插口线断了线序错了行吗,不知道原来的线序了

网友:
最好是两个喇叭的线序要一致! 同正同地!!

网友:
最好同顺序,不过接反了也会响的没问题的

网友:
不影响使用,我接了没问题!

网友:
接反了谁说没问题啊!玩过音响的朋友都知道,接反后左右声道两个声波正负抵消,嘿嘿!你听听就知道了.

网友:
看颜色不就可以区分吗
好简单的事情

网友:
最好还是一样

网友:
如果不是追求音质,接反一样能听,与其说你到不如自己试试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