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505 与 IBMR51E

楼主(2010-02-03):
机器一ELL D505
故障现象:待机能0.01A,触发3个灯狂闪,立即掉电(电流上到0.09A掉电)
维修过程:根据故障现象,应该是少电压造成.拆机后反复触发测瞬间电压出来没有,测到CPU供电(MAX1907A)不出CPU电压.查MAX1907的V+ PIN34,发现电压没到,发线19V 到PIN34角后,上电触发.电流上到0.25A掉电,3个灯全亮,于是上CPU 内存,触发,电流上到0.40A停住,第二个灯闪,换内存.机器有显;

机器二:IBM R51E 无待机
维修过程:拆机测电源口边上16V保险烧,怀疑16V负载有短路。测16V第二个场管R010短路,没办法一个一个挑开没吧,当挑到C1138电容是短路排除。更换C1138,更换F,后上电待机0。02A,测1。2M;1。8M。3M。5M。都出来,上CPU,内存,触发,电流上到0。75左右停住,且无跳变。又是不跑CPU。想到R51E复位要上CMOS电池。于是装上CMOS电池,电流跳变到1。几安,上屏开机,亮机。狂喜。

两台机器没有什么技术难度。只是分享一下呵呵。

网友:
很强。不知道第一例换内存。楼主给客户报什么价。要不要加上维修费用?想想芯片级维修真正要换东东真的好像赚不到钱一样。

网友:
内存120 维修180 DELL 505的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