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7300GT 128显卡VGA接口黑屏,但绿灯能亮,DVI接口显视正常

楼主(2010-02-03):
一块7300GT 128显卡VGA接口黑屏,但绿灯能亮,DVI接口显视正常,大家看是哪里的问题哦!

网友:
接口处有问题

上次我修一个显卡,有信号过去,就一瞬间,DVI VGA 都没有显示,主芯片也做过了

供电也有,我还以为是BIOS的问题呢!!!!结果我发现VGA接口处掉了几个贴片电感,

补上去就好了!!!!劝你加焊一下接口处吧,电感,电容也查一下!!!

网友:
加焊VGA头看看

网友:
我也有两张显卡是这样子,供电正常,时钟正常,内存基准正常,开机听到显示器有信号输入的声音,绿灯亮一下就转黄了,VGA和DVI接口都一样,哪里的问题???

网友:
显示核心问题、ttl门问题、BIOS问题
具体原因就要就事论事了

网友:
VGA就RGB和行场同步信号,开机后用示波器打这5个信号,少哪个就查哪个,像楼主说的绿灯亮说明有行场信号,应该是缺三基色,如果GPU所在供电正常,一般为GPU问题!

网友(2010-03-23):
我有好几块集成显卡VGA接口的主板只能用独显能亮。。。那VGA接口修不好啦啊。。。。。期待高人。

网友:
不好说,以上几位说得都有可能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听人家说是核心有问题

网友:
接口电路问题   修接口电路

网友:
GPU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