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上ac97音效芯片的功放芯片在哪里?

楼主(2010-02-03):
主板上ac97音效芯片的功放芯片在哪里?是个芯片还是个别的东西?一般在什么地方?

网友:
电脑屏幕右下角有声卡的图标吗?我维修过一个没有声音的主板,是一个7805三端5V稳压器坏了。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的意思是功放集成在ac97里面,还是单独列出来的一个芯片?

网友:
过去有少量比较老的主板有音频功放芯片,目前基本上主板上没有安装功放芯片,也没有集成在AC97芯片中。一句话,绝大多数主板不存在这个芯片。

网友:
学习了楼上了,但像AC97主芯片(共48pin)的35pin,36pin接功放,那现在的主板上那两脚不就成了空脚??

网友:
学习了楼上了,但像AC97主芯片(共48pin)的35pin,36pin接功放,那现在的主板上那两脚不就成了空脚??
引用 网友B:

就是线输出,接有源音箱了!!
其实随便找张图纸看一下就可以知道的,唉!

网友:
张老说的对,现在的主板上AC97和HDA声卡都没有外挂功放芯片了,以前810,815档次的主板有些外挂就功放芯片,那个8脚的芯片就在声卡芯片旁边,就是个双路的运放

网友:
好像没看到主板还有功放的,如果主板有功放,那主机里一般会有扬声器...有功放好哇,不要外接音箱就能看电影听歌了,不过音质应该不咋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