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T852D吹东西的温度

楼主(2010-02-03):
我新买了852D,但不知吹I0等集成块的温度、风速打到多少合适?吹小场管是多少度?大场管是多少度?吹南桥是多少度?风速多少?请教!~

网友:
852D不适合来吹南桥

一般温度我们都是设在375正负10度,风速设到中档偏大就可以,如果吹小件,如电源IC,风速就小些,如果吹MOS,IO,风速就大些。这个没有定律,是要根据你的使用习惯来调节的。

温度其实可以不用频繁调节,你可以用抬头风嘴高度,或是换用大风嘴的方式。来进行动态的调节,工具的使用千万不要默守成规,因为这个事情是很个人化的一个使用习惯,自己多找一些板子练习,得出自己的操作方法,这是最实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