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CPU坏造成的故障

楼主(2010-02-03):
今天客户送来一台主机,英特尔D845GVFN主板。说是用一会就死机。试了一下,可以入系统。但没到一分钟就死机了,重启就不亮了。换个电源后还是不亮就拆出来测。插上检测卡,跑D3  D4就不走了。再开这一次是跑00.内存和CPU是客户的。换内存...还是一样.一般英特尔的板都是BIOS坏的多。就刷 了BIOS后还是一样。测了一下CPU的供电..才1.08V.有点少。正常是1.3左右的.换ADP3168后再测还是一样1.0几伏.还是跑D3 D4 或是00,想可能是IO坏了,看了一下CPU。就觉得先换CPU再看吧。换了一粒CPU..正常跑码了,入系统测了一下了不会死机。。。原来是CPU坏了.造成CPU供电偏低.一般CPU坏了也是不会跑码的。这一个却可以跑码到D3 D4。误以为是主板那里坏了.

网友:
我今天遇到一台笔记本 acer的也是死机,换U 就好了

网友:
以前遇到过478 的U少了一根针,进系统档游动条

网友:
用我们老师的说法就是CPU内部损坏!

网友:
这个问题也遇过,搞了很长时间才知道是CPU坏!!

网友:
845的有一些主板可能是挑CPU,我看CPU未必一定是坏的,

网友(2010-03-07):
从简单到复杂,从软到硬

网友:
cpu电压偏低,VID线应检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