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2-03):
我有一台联想lxh-ir1769的显示器不通电,发现是k2134坏了,用irf640代换,开始时可以用,但经过几次拔插电源后,irf640就坏了,请问k2134能用什么代替
显示器
联想

网友:
IRF640可以带用的,你看看其他地方有没什么问题 Q630 IR634都可以

网友:
代换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二种管子的参数基本差不多,可能电路存在其他问题,仔细查查。

网友:
谢谢了,我又重新代换一下,现在试了很久都没事,可能是第一次的管太差了

网友:
二次开关管坏,别忘了二次电源的滤波电容,另外630 640的耐压偏低,应该用634或644

网友:
二次开关管坏,别忘了二次电源的滤波电容,另外630 640的耐压偏低,应该用634或644
原来是这样咖,是不是二次开关管坏了,二次电源的滤波电容也一定坏,但我从表面看不出有损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