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色线-10V 白色线-4V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0-02-03):
蓝色线-10V 白色线-4V是什么原因?
不接100欧姆和22欧姆电阻
蓝色线-14V 白色线-6V
原因

网友:
在具体点。什么牌子的电源,型号,你测了那些部位,光楼主反映出来的不够,

网友:
其他组电压正常吗?

网友:
负电压输出不正常,其他的各组正电压输出正常吗?

网友:
不是-10V和-5V应该是-12V和-5V。电源应该有问题

网友:
滤波电容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