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技嘉8I845GVM-RZ不触发的修复

楼主(2010-02-03):
客户送来一片技嘉技嘉8I845GVM-RZ.说是不亮.测了一下,不通电...量了一下晶振。开关的电压都正常.用手摸了桥。网卡,IO都没发热.再测了一下待机3.3V电压..只有0.87V.看来是这个不正常了。得知3.3是从1084出来的.量了一下1084.输出也只有0.87V.量1084的输入端..才1.9V.跑线路连到一只6脚的芯片,型号是D1PD.不知道是什么、查D1PD的输入端是输一只LM939的,LM939有5V出来.就是通过这只D1PD芯片后没有5V出来的。只有1.9V出来。问题在这里了,没有D1PD芯片可以换。就拆掉直接连线过来。再通电不触发测了一下,1084有3.3V出来了...触发一下,。OK了.

网友:
技嘉的板子,特别是5VSB,最爱用这种六脚的芝麻管了

网友:
6脚为P沟道MOS.
直连起来,会导致串路。不过影响不大。

网友:
这种板我修过不少,大多为南桥坏,楼主说的情况我也修过

网友:
请问月饼老师,这种MOS管能不能用4822代换啊

网友:
串电会在不开机的情况下检测卡上有几个灯是亮的

网友:
跟DELL的芝麻管一样,爱坏

网友:
楼主找个4500 4501 4502等 将其他3个脚接上去就好了。
具体是哪3个脚,请查一下4500的PDF。

网友:
没有搞过这样的问题  有机会了悄悄啊

网友:
这类问题仔细点还是很容易修好的

网友(2010-03-07):
LM939應為LM393運放,樓主查下

网友:
这种板子修了不少,还真没有遇到过楼主这样的问题,一般都是南桥或者1.5V的MOS管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