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478 掉电

楼主(2010-02-03):
触发成功 立刻掉电 小P4没插也一样掉电 强行触发也没那里烫 IOW83627 68 67 73 72都好的 ???
掉电

网友:
主板短路,受保护了,测3。3V和12V对地短路不

网友:
肯定短路了,量吧。好了记得回复一下,内存下边的MOS管可能。

网友:
昨天修了块建基915主板自动开机跑C1后就自动断电,整理思路为.W3627的IO不可能会自动开机.更换后就..呵呵..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