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945主板到WINDOUS画面死机

楼主(2010-02-03):
一块技嘉945主板到WINDOUS画面死机  我换过内存  硬盘  CPU  及所有数据线     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
COMS还原试试

网友:
你摸摸有发热的地方吗?sb或者nb

网友:
都换过了 刷下BIOS试下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http://chinafix.com.cn/,本贴地址:http://chinafix.com.cn/thread-160762-1-1.html

网友:
主板问题了,

网友:
我昨天也遇到了这个现象,别说系统了,就是只进U盘的PE系统都会在欢迎使用界面死机,最后客户拿去质保了

网友:
打个桥试试吧,今天测试一个就是滚动条处死机(偶尔),摔了一下哈哈3D死机啦,还蓝屏!换桥去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