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主板保存COMS退出就黑屏

楼主(2010-02-03):
小弟这里一块940针的富士康主板 可以点亮但是保存COMS F10退出就黑屏了 然后清除COMS后在点还可以亮。小弟从来没修过这样的故障请教各位大哥应该重点查哪方面问题。
清洗主板后故障解决。多谢各位

网友:
把CMOS跳线帽线路上的芝麻管换掉看看.

网友:
先测路线上3.3v电压,正常后再更换那个有二个二极管组合在一起的那“三极管”试机看看正常吗?如果还不行就再更换晶振及谐振电容!

网友:
保存cmos黑屏,是不是有硬件损坏呀

网友:
先查cmos供电电路,正常在刷bios。

网友:
同问   这种问题的主板碰到过好几片  没一片刷BIOS能刷好的

网友:
不知道LZ的主板是不是单桥的啊,这种问题有时是桥空焊造成的

网友:
在别的板上见过这种现像,一般是南桥出问题了。换个南桥试试(要是有南桥的话)。

网友:
Cmos电路正常的话先刷个bios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