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R52不过内存

楼主(2010-02-03):
客户送修开机报警。听声响是档内存,插码卡,跑08,拆机,机器是集显915GM,发现PMH6烧了个洞,更换以后机器档内存跑03了.找了图,量了下内存,1脚REF有0.9V,199脚有3V,195脚,197脚多有3V.还有就是图上标的连北桥的点,都有0.1几或者0.2几的电压。不知道量的对不对,对于不过内存应该怎么下手啊!!

网友:
PMH6是什么元器件????

网友:
就跟PMH4样的,不过上面写的是PMH6,就是IBM芯片

网友:
不过内存,可以测电压,打阻值,还与北桥有关

网友:
不过内存看有没有时钟呀

网友:
打一下内存的阻值看一下,确定一下北桥是否有空焊
你的这个机器,PMH4都烧坏了,北桥本体坏的可能性也是有的

网友:
不过内存是难修,先测一下时钟,系统总线啊,测AD线,不行就排除法吧

网友:
测一下内存的AD线,时钟,复位

网友:
为了缩短时间, 换个北桥心里就踏实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内存有复位吗

网友:
今天换了个北桥还是一样的,大家给点意见

网友:
打cpu假负载阻值 刷BIOS 加焊cpu座

网友:
回复 网友B:

BIOS,刷了,北桥换了,还是挡内存,

网友:
还是老老实实的打阻值吧,用打阻卡一个一个量,还有就是加电情况下,量电压,时钟,复位,看看有没有,有,数值是否正常

网友:
有没有掉件了仔细看看

网友:
请问我量的电压,有1.8V,3.3V还有0.9V.别的就是0.2V。0.1V的了,正常吗

网友:
你换一下北桥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