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os的三段稳压管问题

楼主(2010-02-03):
cmos电路的三段稳压管,输入+5v,输出+2.68v,小于3v,这个正常吗?反馈电压1.7v左右。
测量这个官的好坏怎么测,阻止正反打6次,
850 960  167  无穷大 无穷大  167.其中4次有阻值。

网友:
不是很清楚这东西

网友:
有些评析是需要一个SB2.5v的待机电压的,看什么芯片组了
如果你确定是转SB3.3V的,电压肯定不对,量一下管子旁边的分压电阻有没有损坏

网友:
你的管是什么型号。CMOS应该是3。3V吧。

网友:
管子是正常的,检查下输出电路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