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817 墨盒,加满墨后任然提示:墨水量不足 三色打印墨盒

楼主(2010-02-03):
每次打印的时候都弹出这个提示筐。

请问怎么弄?

网友:
遇到过,也没有处理好。甭管了,能用不就得了?!

网友:
817的 加水 老是偏色  后来索性不加了 直接给换墨盒  缩短耗材更换周期 又可以增加利润 何乐不为

网友:
用清零工具将数据清零试看,我自己的ME1+打印机如果光用墨盒太不划算,用外值的供墨器又贵,想下还是加墨水好,时常会出现没墨水然后加墨水,还是提示墨盒失效请更换,不过你的是HP的不知道能不能通用

网友:
加墨后需要清零解码

网友:
墨盒 的 编码电路 受污染;清理干净 相关 墨盒 的接触电路 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