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天运M363S怪现象

楼主(2010-02-03):
能够开机,跟平时比慢1分钟,系统进程,SYSTEM占用100%,老死机,怀疑是病毒,用DM重新分区后GHOST系统,什么都没装,网线也没连,系统进程还是持续100%,并且USB插操无法使用,死机,用光盘直接进WINPE系统也是系统进程持续占用100%。估计是硬件过热,全部拆开后,扫灰,风扇、散热片等都处理了,装上还是老毛病,请高手指点。

网友:
如果USB不能用的话,有可能就是南桥的问题了,楼主你压下南桥看有没有变化

网友:
USB无法使用, 就从SB入手!

网友:
散热做的没问题的话 很有可能是南桥加焊下试试看

网友:
“并且USB插操无法使用”,我觉得南桥出问题了

网友:
USB不能用干了南桥在说

网友:
USB不能用也不一定是南桥的问题!有时USB供电电路问题??

网友:
USB供电有。就是无法使用

网友:
重新装系统后CPU使用率还是100%的话,那就换个CPU试试;
USB不能用的话,那肯定就是南桥的问题了!

网友:
机器卡,USB都不能用,南桥坏了吧,重新换一个试试
DBM的桥,应该好找的吧

网友:
南桥高热,买件回来
工具都有,怎么更换南桥啊,而且板子上有很多缩料插槽。预热加风枪,[怕把插件弄坏了
北桥就在旁边,能不能在高热更换是把北桥搞坏了。

网友:
我打了下USB数据线对地阻值,1个口的两个数据线组织是580 ,另一个口是12,那个是断路,是南桥坏了吗。

网友:
这样的话,可以确定换南桥了,加隔热纸注意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