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943nw屏发红和24无数据解决

楼主(2010-02-03):
故障为屏发红,无信号提示不红,说明跟灯管无关,下得程序写后解决!另如提示无信号插数据线无效为无法读24c08数据,重写24C08一样解决问题。解决过程简单发俩个程序方便朋友!

369 Bytes, 下载次数: 567,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24C08用

25L1005用

网友:
这个板子上的25L1005用什么刷写的,540B吗?数据板上的贴纸是什么代码

网友:
资料备用,就是下了我4个点

网友:
谢谢分享,我没有下载,但知道了偏红的原因.

网友(2010-03-07):
感谢你的数据,修好 了,故障颜色发红,没有中文菜单

网友:
原来红屏是这个原因,我原来是百思不得其解

网友:
楼主真伟大

新安江 -2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感谢楼主的共享,但楼主还应标明MCU的版本,MY19NOCFA和MY19NOCAA就不能通用,写上去会白屏。

网友:
有没有三星943NX正屏的程序啊,,,11

网友:
怎么扣分啊?

网友:
原来发红程序出问题也会哦  谢谢楼主!

网友:
太棒了。。。。。

新安江 -2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2010-04-13):
下下来备用

新安江 -2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复位到出工厂模式就OK

网友:
谢谢分享!!!!!!!!!!!!!

新安江 -2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谢谢楼主我刚刚也有一台这样的显示嚣

网友:
看看这个吧,帖子有了,不用写数据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6&highlight=943  这台显示器943NW像是通病,接上信号线颜色发红,但是菜单显示正常而且没有中文显示。从基地上下载了25L和24C的程序,用编程器写回去,问题依旧!进工厂模式可以调出中文来,就是颜色发红!!!请高手指点一下。谢谢!!“感谢基地的各位朋友,谢谢提供MCU软件的朋友,我对比了一下我原来的那个bin文件和基地下载的那个文件,原来的那一项没有chinese这个字母,而基地下载的那个有,虽然写回去还没有中文菜单这时候需要进工厂模式《工厂模式的进入方法是把亮度和对比度完全调到0,然后打开菜单,长按Enter键》选择中文,然后退出,接下来的工作就是sky2010说的那个方法,调到语言栏菜单然后在中文菜单上长按Enter确定键5秒左右,才能恢复正常模式!我说的有点乱要是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忘高手指点一下。希望对新手有点帮助!!再次感谢基地的朋友们!!”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http://www.chinafix.com.cn/,本贴地址: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86016-1-1.html

网友(2017-06-27):
三星屏红,只要进工厂模式调出中文或清空24芯片就可以了,不需要这样麻烦

网友:
三星的显示器,很多都有通病。

网友:
三星的显示器  程序好容易出问题啊  我碰到过好多

网友:
学习一下,红屏原来不只是灯管老化才有的现象!

网友(2017-08-01):
发红进工程模式,还原下,不是菜单里面的重置哦,查查好像本站有教怎么进工厂模式

网友:
花红还以为灯管老化 看问题要全面啊

网友:
还原来工厂模式就行了吧

网友:
显示器的故障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单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