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解释这个问题?有谁遇到这个问题?

楼主(2010-02-03):
这几天接了几台笔记本维修,其中有3台机器问题很特殊,真不知道怎么解释,所有我说给大家听听,有没有同行遇到的。一台海尔W66 拿来不亮,说都知道,这个机器肯定是显卡的问题,拿就换显卡,换好之后。外接OK。开始装机,机器装到一半在测试,问题出来了 白屏,在接外接还是OK,那就想可能显卡没有做好,在做,还是一样,在后来一步一步查,换了个屏,OK 了。 那肯定是屏坏了啊。和客户沟通,客户换好之后,旧屏留下。另外一台方正S650 也是同样的问题。在一台HP CQ40 也是同样的问题。你们说怪吗?后来我就把这3块留下来的屏,放在联想天逸100机器测试。结果怎么样,你们知道吗?全部OK。还有我把W66换下来的屏装在方正S650 HP CQ40 一样白屏。我怎么也想不明白。有遇到的吗?

网友:
应该是有码片或其他的什么信号吧

网友:
很有可能是信号方面的问题我碰到过

网友:
有点怪,是不是有的板挑屏哦

网友:
码片 我是换过的

网友:
有好多硬 盘也是!在这个机子上用上正常换个机子它就蓝屏了!!和板子不匹配吧

网友:
码片!
80%码片。。。

网友:
如果原来就是这个机器上的,就不存在码片问题。你换其它屏好了,也不应该是信号问题吧!
这个机器是不是二修机呀,会不会上家修理时换了屏之类的

网友:
还有会不会是显卡没做好呢,这个问题真的很奇怪,说不通的呀

网友:
人家没有修过的 我们是一手修的  显卡没做好呢  最开始做了几遍 也换过新的

网友:
是不是做上的显卡和原装屏不兼容呀

网友:
我认识应该是码片的问题吧,可能联想不用读码片,其他的几台机器要读,对比 一下电路图看看。

网友:
码片的问题吧

网友:
挑屏吧  不过楼主这次不是赚翻了啊  笑得都合不咙嘴了

网友:
接头接触不好

网友:
三台同样的问题让你一个人碰到,楼主要走好运了,屏和机器的兼容性问题,这个说起来也很复杂,但也简单,两台机器有时互换一下。两台都好了,但你放联想上好,放方正上又不行,这让我倒很能解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