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来提问

楼主(2010-02-03):
我有个三星911N的显示器  开机后屏幕是黑的  有手电照的话能模糊的看到图案   谁能告诉我这样的问题是灯管坏了还是高压板的问题啊

网友:
都有可能,这两种可能性的现象是一样的。不过,以911N的屏用的是四灯管的情况来看,四灯同时坏的可能性小一些。

网友:
他的灯都不亮   高压板上有几个电容鼓了   是不是那个原因造成的啊

网友:
背景灯不亮啊?高压板烧了。

网友:
多数是高压板坏了。

网友:
直接外挂4根灯管测试下不就知道是哪部分的原因了

网友:
当然是有电容鼓的,先换电容了!

网友:
911N用的瀚宇彩晶的屏,灯管可以排除,直接检查高压部分吧

网友:
我找到了    是高压板烧了   谢谢大家

网友:
三星机器有驱动板坏也会有同样的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