键盘三灯同时闪

楼主(2010-02-03):
今天客户那来的华硕K8U-X主板,只要接入电键盘三灯就同时闪,IO换过,电容取下了,测量电压时发现5V-2.0V不停跳动,求助!!!

网友:
看下键盘边上是不是有个472的上拉电阻啊,可能是该电阻内部接触不良了,LZ可以换个试试

网友:
顺着5V供电找.看电压在哪一部分开始波动的,有可能是供电电阻,也可能是键盘有短路.

网友:
将主板键鼠供电部分的接地电阴,电容去掉。

网友:
楼主。USB接口被插坏了!~~

网友:
测一下usb供电和键盘供电保险电压。

网友:
换了个键盘排阻750的好了

网友:
请问楼主你换的750的排阻是在哪个472的那个地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