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看看什么问题,双面512M DDR

楼主(2010-02-03):
看看什么问题,双面512M DDR,怎么正反会一样错

网友:
插上独显再测吧!
现在的情况来看,先检查第1,2,4颗粒对应的排阻。如果没问题再加焊一下!

网友:
加焊颗粒。 清洗电路板再说。。。。。。。。。。。。。。。。。

网友:
以上两位说得对。看这种情况不象是芯片毛病。要坏也不太会四片同时坏。

网友:
为什么从129开始啊?

网友:
换个插槽在重新测量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