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 有时无显示

楼主(2010-02-03):
家里一台 AOC916SW 19寸宽 显示器 现在老是开一会就 无显示(但是有背光源)反复重新关开显示器开关又能有显示,请问大家这个是什么问题啊 什么东西坏了啊

网友:
这个见过机子,检测过才知道

网友:
驱动板或者屏有问题坏了,先换个驱动板试一下,还是那样那只有屏了。

网友:
灯管或电源板

网友:
不显示时是白屏还是灰屏?

网友:
是灰屏 有背光的(就是说灯管是亮的)
引用 网友A:

你该查查屏线和驱动板了.

网友:
我個人也是認為 1.電源板 and 2.燈管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