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acer老本本。p3的600u,死机故障

楼主(2010-02-03):
内容,型号acer340,那种很薄的p3本本。芯片组ali,显卡是tridentdvd9525,装过多次系统。原来是能装入。但是用者死机,若只开程序不动他就不死。风扇一直不转,处理器温度56度,不容易发生死机。后来用dxdiag进系统查看。在显卡检测时候死机。请问:是不是显卡虚焊?还是显卡供电不足?,在板子的pc卡接口有个六厘米小导线,飞线,是否原机就是那样?麻烦有此机的看看。

网友:
你换一下硬盘试试。

网友:
内容换硬盘就根本装不上系统。换的硬盘是好的。

网友:
用纯净版盘重新装一下系统,还死机的话,就把显卡驱动卸掉,重新下载安装一下!

网友:
内容有时候检测硬件就死机。并不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