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asus的p5dr——l主板断电保护。

楼主(2010-02-03):
内容两快板故障一样,都是华硕的,芯片组ati rs200,查到散热片下的八个供电mos管阻值一样,应该没坏。故障是:插不插atx12伏都不断电,但是一上u就断电保护。u是好的。 两个板的测量数据也一样。应该是通病了。难道必须换座?
华硕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坏了!

网友:
内容谢谢。明天看看是不是那问题

网友:
9成9 电源IC 坏了
但是换之钱先把上下管子仔细打下

网友:
内容,莫非775座右边四个管子都要换?另外其中一个电容轻微鼓包不会造成完全断电吧?就是一点开机针触发就断电,应该是cpu供电保护吧?

网友:
断电后不关电源还能触发吗,掉电时有没听到电源发出嗤的一声?有的话就是主供电短路了,先把鼓的电容换了不行换管子或电源lc

网友:
内容断电后还是不能触发。表现为一上电,半秒后就断电。如果不上u的话,诊断卡的供电显示都正常的。只声没有。不像短路,只像保护。可能是u座出问题么?轻轻的把u放座上面,有针脚接触,也断电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