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通fmv-830na/l 3 5V 不出的问题

楼主(2010-02-03):
fmv-830na/l   客户拿过来  待机0.01  触发0.24  不动了 也不掉电。。
查各大电感  有一个小电感有1.45V的电, 其他电感全无电压。
首先查 3 5V 供电IC  24PIN有 18.9V   INTV 有5V    查到 BOOST1  有10V的电压  通过一个二极管 连接到 INTV  BOOST2  4.9V,
现在问题已经明白了, 这个BOOST1 连接的二极管有问题了, 拿下二级管量焊点 两边电压    接INTV 这边有5V 电压   接BOOST1 这边 有3。3V电压
更换二极管后 待机0.01 触发 0.02  测 二极管 两边 BOOST1这边 3.3V  接INTV这边 OV  晕了。 拿镊子直接夹两段直通,待机0.01 触发 电流 0.70掉电
触发一瞬间量 3。3V 出来了。 5V未出。  再次更换二极管 还是老样子。。  最后做了个小实验  直接从 BOOST2 飞了根线到 BOOST1  呵呵, 触发 0.55不掉电了,但 5V 出来了。 3.3v 也出来了但变成了5V 了。。    买噶。。     可调二极管  代换应该没什么要求吧。。
   还有就是想请教兄弟们告诉小弟  什么情况下才能烧掉 D3 这个二级管。 多谢。  见图:

网友:
最新动态   D3这个位置的 二极管 我直接用 10偶的小电阻代换了。 现在出发 068-0.72-0.78-0.64 不掉电了。 但是 5VOK   3V没出来。 哎。。

网友:
D3是稳压管用电阻代替,貌似不合理,D3和D4一样的,换一样的就好了。刚才你问到什么情况下烧D3个人觉得有2种可能,一个是稳压管本身寿命到了(电压正常的情况下)另一个是电压过高超出稳压管的的范围,导致电流过大击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