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M352D维修又走弯路了

楼主(2010-02-03):
今天接修一M352D机器,接电源短路,心想这个应该容易修,直接拆机,19V对地短,上电源烧吧(我烧的比较小心,从1V开始,慢慢加电压),很快查到一保护二级管坏,换掉,短路故障解决,接电源待机0.05正常了,接好CPU 内存 屏,开机,电流跳变正常。跳到1.2A左右时卡住了,看屏,不亮。心想,可能屏线没装好吧,拆了重装,这次电流只跑到1.0几,屏还是不亮!郁闷中。。。。   查电压,没有屏供电电压,心想是EC坏了还是北桥信号没有发出呢?手中没有EC可换,做北桥吧,拆了北桥重做,接上U 内存 屏,开机,还是老样子。没招了,又没有波波,怎么修呢????郁闷中。。。。。。。。。忽然想起,会不会因为短路,造成BIOS保护了吧(我自己这样命名的),拆下CMOS电池,放下电,接上U等,KAO,屏亮了。唉,那个心呀,绝对不是激动呀,说不出来。

唉,回头想想,以后机器,都要先放电再查问题了,希望给同行一点提醒!

网友:
呵呵,谢谢提醒下次也得注意了,修好短路放一下电再试机。

网友:
思路很好,学习了,以后注意这个问题

网友:
谢谢你的提醒,以后也要注意一下的。

网友:
下次就知道了,不要走太多的弯路。

网友:
我一般都是先放电再进行其它的

网友:
这是断路时造成的中断,BIOS放电就可以了

网友:
维修要先从简单到复杂来弄啊

网友:
放了电别忘了把cmos电池安上去,不安休眠不能唤醒,有的主板还不开机

网友:
楼主好经验 谢谢你的分享  学习了

网友:
呵呵.先易后难

网友:
招子真多  你师父是谁啊

网友:
这个是让人有点郁闷。。

修就行。能分享,更要顶你啦。

网友:
电流的最大值一般是内存或显卡的开始部分,给为可以仔细的观察,每次的电流不同更加要放电试试!

网友:
COMS的保护?不是很懂!

网友:
思路很开阔,佩服

网友:
做桥的时候电池不用拿下来吗
能做桥水平很好了

网友:
确实是很有收获

网友:
拆机,时先拆机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