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60E用电池关机就重启

楼主(2010-02-03):
IBM R60E用电池关机就重启

网友:
楼主说清楚点呀,换过电池试了吗?

网友:
这个和时序有关,你看一下懒版发的一个上电时序图,里面有讲的。好像是叫工厂资料里的。

网友:
换了电池了?还有时电池不触发?故障依然?

网友:
是主板上的问题哦,相应查一下与之相关的EC

网友:
查查充放电电路。

网友:
现在手上有台T42的,故障跟楼主一样,哪位兄弟知道是哪里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