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管理员能帮我下

楼主(2010-02-03):
775的主板我一看就迷糊电压 复位全部正常后不走码 我就没有思路了 谁能告诉我下边该这么修 换脚坐理由呢 加热桥理由 除了这2样还有别的办法了

网友:
用带灯的cpu假负载就能看出是桥还是座虚焊。

网友:
由于现在供电电路设计的很合理  很少能遇到电压不到的扳子修了

775的板通病在CPU座 虚焊   可以买个775的带灯测试座   修775的班子电压正常后 我一般压压座子   刷刷BIOS  打打南北桥的AD线电压  换换IO  查查板上有无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