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长城ATX-300P4-PFC插电自动启动!!

楼主(2010-02-03):
求助,长城ATX-300P4-PFC插电自动启动!!采用LM339+KA7500 现在一插上电源就自动启动,把KA7500的四脚相连的18K电阻R62拆了就不自动开机,但短接绿色线也开不了。不拆R62电阻,PS-ON照样有3.7V电压,和PS-ON相关的两个三极管Q7(A1015)、Q8(C1815)都是好的。LM339也换了个新的也不行,现在就差手头上没有KA7500,所以没得换,整了两个小时,整不好,还有哪位仁兄能把这部份电路原理讲一下就非常感谢了!现在测量到KA7500的12脚也有25V电压,4脚拆掉那个电阻也有4V多的电压,也是正常的呀,为什么上了那个电阻就被拉低了,请哪位师傅帮忙讲一下这部份的电路原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刚才试过,把R62电阻装上,拆下LM339也是可以不自动启动,求助中。。。。。。。。。。

网友:
在未接PS-ON对地时先测量图上的1、2、3、4点的电压,正常时应该是全部为高电位,大概是5V左右。PS-ON对地短接后应该是1高,2、3、4点为低电位。7500的4脚电压是关键。这故障不难搞。

网友:
检查R46 R45 绿线接头以后的这2个电阻开路会引起通电就转。R26那一路没什么问题,你拆掉R26  LM494的4脚电压就会被抬高当然会停了,当你在短接绿线4脚电压又被拉低所有才可以工作。

网友:
现在已被修好,不过不过这边的问题,是辅助电源那边,我先查到7500的供电变成38V,明显高于正常的20V,就怀疑是供电过高,把那边的光耦,TL431,,C1815 ,C3866 E极的过流电阻全换了就可以正常了,怪事!!!!

网友:
刚才没事做,又查了一下紫色五V,发现稳压二极管有点不对头,拆下来量,一边为336欧,一边为632欧,现在拆下来再试机,暂时没有换个好的上去,不过电压一直在5V左右,不管他先。

网友:
搞不懂楼主的电源怎么回事。先是说7500的12脚电压25v,然后又说38v。换了辅助电源的元件后“正常”是多少v?如果7500的电压过高,应该是烧掉或者击穿,还没有见到过自动启动的故障。而且电压降低了反而修好了?
太多的疑问不能用常理解释。要不就是楼主的检测有问题,要不就是电源还有问题没有解决。

网友:
应有隐性的故障吧.

网友:
这个问题说个心理话,我解决的的长城电源上电自动启动的 90%的都是R45 R46的问题,算的上是通病了,楼主说的是辅助电源的问题,我表示怀疑,LM49412到40V都是可以正常工作的。个别高于20V也不算是不正常,看是什么电路来说才是,基本和过流电阻关系不大。。。。。

网友:
现在已被修好,不过不过这边的问题,是辅助电源那边,我先查到7500的供电变成38V,明显高于正常的20V,就怀疑是供电过高,把那边的光耦,TL431,,C1815 ,C3866 E极的过流电阻全换了就可以正常了,怪事!!!!
引用 网友A:

真的假的??怀疑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