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 pcg-7q6g MAX8734A 待机各路电压是否正常

楼主(2010-02-03):
不能开机
个脚电压:

7,9,10,12,23对地0欧。  1=0V,2=0V,3=0.86V ,4=0.86V ,5=0.48V,6=3.35V ,7=0V ,8=2V , 9=0V ,10=0V , 11=0.48V , 12=0V , 13=3.45V , 14=3.45V , 15=0V , 16=0V , 17=3.45V , 18=3.45V , 19=3.45V , 20=3.33V , 21=0V , 22=0V , 23=0V , 24=3.45V , 25=1.04V , 26=0V , 27=0V , 28=3.45V

元件脚图

网友:
7 9 是3 5V反馈信号,对地了。说明电感对地短路了,20主供电也不正常。

网友:
8脚有电   20脚却是3.33     楼主的板上量的准不啊      这么多0欧  肯定有短路

网友(2010-03-06):
主供电就不够怎么换心片嘛。。

网友:
控制脚对地阻值有没100

网友:
以解决 是 低二十脚 V+ 电压低 正常为19v

网友:
6pin和20pin电压都不对应该是19v,3、4pin电压也不对应该是3.3,25pin电压应该也是3.3,很多电压都不对,楼主可以考虑先换芯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