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一片文章 显卡不亮 检测GPU工作与否

楼主(2010-02-03):
不知道是哪个高手写的 原话是这样,不亮 只能用 刷新工具软件检测GPU 是否工作, 后面的话没有说,
我理解是不是这个意思,软件检测 GPU在工作,那就是显卡BIOS的问题了,不知道哪个高手是不是这个意思?

网友:
显卡的问题,讲不清的多~~~就算GPU再工作,BIOS无问题,还是不亮,这时仍有种可能,例如:GPU背面掉件,电容漏电,核心损坏, 74门坏。。。。。。。
不能一概而论,就算核心在工作,也不一定是好的核心。。。。。。

网友:
显卡的问题,讲不清的多~~~就算GPU再工作,BIOS无问题,还是不亮,这时仍有种可能,例如:GPU背面掉件,电容漏电,核心损坏, 74门坏。。。。。。。
不能一概而论,就算核心在工作,也不一定是好的核心。。。。。。
引用 网友A:

就因为有这些诸多因素,那句话后面就没有了下文.......

网友:
先测显卡有没有电压 要是有的话 就做GPU

网友:
如果查供电也正常咋办,加焊GPU后还是不亮?就放弃?

网友:
好啊!这问题高手们都进来了,看来要确诊是不是GPU的问题,怎样才能确诊是GPU的问题指日可待了!新手们就盼着这一天。谢谢老师们了!

网友:
DAC 部分坏了 一样可以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