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MOS不能保存的维修方法

楼主(2010-02-03):
维修过程中 经常遇到CMOS不能保存的板子 下面说下我维修成功的几点小方法

第一 CMOS电池座接触不好  这个我一般换座子
第二 跳线上没电压或电压时有时无  仔细查看 发现是跳线帽太松  换跳线帽 或直接把跳线1-2焊接起来

第三 电池电压有 跳线电压有  但还不能保存 这一般是CMOS电路中的双二级管(或二级管)坏了 这个用万用表量不到的 换了就知道效果了

第四 刷BIOS  这种情况较少

一点小经验 和大家分享下

网友:
我修过一回是IO损坏的,IO有侦测CMOS电压的脚位,IO损坏会拉低CMOS电池电压,使其不能保存

网友:
虽然我没有遇到过  不过看到这个经验  也学习

网友:
这些方法都很好,我今天就遇到一个,应该是电池座的接触不良。

网友:
谢谢分享!我又遇到过,双二极管坏了。

网友:
阿呆我看好你,再来一小曲供大家共享一下哟,

网友:
我修过一个更换晶振和那2个谐振电容才可以保存。

网友:
电池座松是经常遇到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大家分享,经常遇到这类问题,一直没法解决!学习了

网友:
这么简单问题

网友:
那是,再不行的话,只有换南桥了!

网友:
感谢楼主,都是维修时的经验。

网友:
出这问题都在cmos电路中,只是上面说到i o拉低电压可能会麻烦些

网友:
在我修到的主板中,大部分是因为 COMS电池没有电或者  晶振损坏谐振电容坏的的都少,还没有遇到过由io故障引起的不保存,至于南桥直接没有遇到过。这只是我个人 遇到的情况

网友:
南桥,I/O短路都会出现此类问题,电池的电压一般都通过I/O监测电压。

网友:
关南桥什么事............ 奇怪 不解

网友:
当然与南桥有关了!楼上没搞清cmos的概念,cmos本身是一块ram,集成在南桥里面,保存了一些设置信息,由电池供电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