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七喜LW98不定时黑屏(5只U形灯管)

楼主(2010-02-03):
采用的是奇美的屏,用了5只U形灯管,手上也没有板和灯管代换,怎么判断是高压板还是灯管的问题啊,黑屏的时候控制电压正常,各位给帮忙看看有没有办法解决,驱动是OZ964SN的!

网友:
黑屏的时候控制电压正常说明问题出在高压部分或者灯管

网友:
请教斑竹,这个灯管可以用普通同尺寸的灯管2根并联或者串联代替吗

网友:
黑屏一般跟高压有关系!跟灯管关系少!

网友:
要是我,就把试高压条的灯管直接焊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