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C 939主板

楼主(2010-02-03):
前天收了一一块精英939板子 板子在上班的地方 所以记不清型号了,这个板子内存供电、CPU供电 、桥供电都正常,上U试不跑码。压座、压桥都没用,复位也正常,就是给网卡供电的两个805的三极管有点热,但热的不很,把两个管子下了还是一样 不知道是不是该把网卡给下了,测PCI的A14脚阻250左右,应该正常吧?

网友:
是什么芯片组的哦?如果是NF的。。有些压是压不出来的。。可直接做BGA了。。如果是VIA的喃。。那就要再查一哈了。。。

网友:
应该是桥空焊,不是虚焊。有很大区别空焊和虚焊。

网友:
电压正常 信号正常的板子  我一般先看看有无断线 背面
然后 压桥 或座子(775)

下一步打下北桥南北桥AD线电压

然后是品牌板先刷BIOS  杂牌先杀IO

网友:
刚才我打了一下PCI、AGP 的AD阻值 PCI的都是1000---1200之间  AGP的500--600 还有内存的200-300

网友:
解决了   谁知道我这个板上带的CPU是个坏了   我也没有其它的CPU试试   今天好不容易找了一块939的CPU试试   板是好的    还是要谢谢各位朋友帮助

网友:
请问用500型表还是数字表测量?

网友:
我用的是数字表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