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20 怪病。。。

楼主(2010-02-03):
大家好 我有台DELL D620 的主板 外接正常 本机液晶不显示 显卡都换了2个了还是一样的 特向各位高手求救 希望大家提供宝贵的意见
我想问下这个问题 有没有可能与BIOS有关 或 别的电路有关?
显卡

网友:
看屏线在主板上的接口到显卡的线路啊。。跑跑看。。还有换个屏试试喃。。打哈屏线是不是通的。。。

网友:
看看显卡到屏线接口这些线路有没有问题

网友:
不要老搞BGA啊,先查线路,专业点啊~

网友:
看屏的供电,高压条,还有BIOS是不是可以刷一个试一试。也许问题没有那么的复杂。

网友:
我还没有做过BGA ,对我来说楼主是先难后易啊,呵呵

网友:
会不会是显卡没做好

网友:
这个应该不是什么怪病吧,笔记本中十分常见的一种故障了。显卡,屏线,屏等等有问题都有可能会出这种问题的

网友:
仔细查查高压,屏线,屏。外接正常,一般就可以排除显卡的问题了

网友:
D620 通病是显卡

网友:
LZ换显存试试 DELL的 我碰到过跟LZ一摸一样的故障 也是换了显卡不好 换显存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