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OS电路晶振电压低

楼主(2010-02-03):
CMOS电路晶振电压低是什么元件有总题?
二个脚都在0.2V左右

晶振OK,其他问题

网友:
如果是英特尔的南桥电压就正常

网友:
两个脚电压差距不大就应该正常吧

网友:
电压0.2基本上是正常的,要是难触发就把谐振电容换掉

网友:
楼主的是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