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海尔F196驱动板?

楼主(2010-02-03):
谁有海尔F196驱动板?

网友:
用通用板不行吗?你试一下

网友:
这个是长城代工的,为什么不修起来?

网友:
开机一段时间后花屏,不知道从何入手。前天用通用板开机工作了8小时也没有花屏,昨天又把原板装上从早上的9:32开机到下午的4:18也没有花屏,今天(仍是原驱动板)却花屏了两次了。电源和屏线都检查了,没有发现问题,现在很怀疑是驱动板有问题。
花屏时如下图

花屏后按面板上的电源键关机后,再开机不能恢复正常。只有把220V的电源插头拨一下再马上插上能恢复正常。有时花屏后,指示灯由绿变成黄色,但多数时间指示灯还是一直绿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是GBM东莞威成做的,这个原装板我有好多片

网友:
回楼主,这个应该不是驱动板的问题,可能是屏显电路板上的主控IC不良引起的。。。。LZ也可当屏花的时候,用表测屏的供电是否正常   信号是否正常 等等

网友:
再用通用板试一下吧,很可能是屏的故障

网友:
像是屏问题多,还是用通用板再测准点

网友:
是屏有问题!我碰到过。应该跟驱动板没多大关系!

网友(2010-03-19):
代换了一张驱动板,用了好几天了,还没有出现那故障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