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V2000 V3000维修后进系统蓝屏原因

楼主(2010-02-03):
这几天在论坛看到很多人都有遇到这个问题,有的V2000 3000在维修完后,开机进XP或者VISTA时,滚动条一过就蓝屏,这是什么原因呢?有的朋友一定会重做个系统,问题就解决了,但是这不是问题的根源。透过现象看本质,其实原因很简单,我想论坛有很多朋友也都知道了,原因是:我们在维修主板时,拿掉了COMS电池,BIOS恢复出厂值,出厂值的硬盘模式是AHCI的模式,这是一种针对SATA2硬盘进行性能提升的一种模式,我们维修完后,要按F10进BIOS把硬盘模式改成IDE模式,这样就不会蓝屏了,在各种BIOS里AHCI 和IDE模式的标称也不一样,总之看到有硬盘模式选项的可以调整一下,就可以了。部分V2000 V3000没有这个功能,所以维修完后不会蓝屏。

网友:
这个经验真的很一针见效呀,小俊师傅真是个很有心的人,向你学习。

网友:
这细节值得学习 但是我已经知道了 哈

网友:
学习了。以前换显卡有见过二台这样问题了。不知道这样回事还是给回了客人。

网友:
以前遇到过都是从左系统,这回知道是怎么回事啦,谢谢楼主

网友:
完全正解,就是这样!难道的是你还能分享出来,不错!

网友:
呵呵 没有注意这个

网友:
我这里是换BIOS芯片才好的

网友:
好经验 一定要记住 免得走弯路

网友:
经常会遇到。

网友:
知道这个问题后,我一般都是不拔下电池的,跟显卡距离不很近,不怕它爆了

网友:
要是版主不说我修到的话真要绕很大的弯子

网友:
是的。一直困惑的问题小俊一点就透了。谢谢了

网友:
我换了一台DELL M1210的机子,原来是7400的,换成了09版的110MT,就是一进系统就死机,一直以为是自己没做好,把无铅的又做成了有铅的还是一样,会不会是这个原因,谢谢楼主的经验。

网友:
谢谢楼主的,提醒,这个问我也经常遇到,修后蓝屏,就让客户装系统,呵呵,这一下不会那么麻烦了

网友:
可以说是通病!!!

网友:
一语惊醒梦中人 多么希望论坛的兄弟都像小俊一样
呵呵 贪念太大了 向新潮小俊致敬

网友:
经常遇到。只要拔了com电池就会这样。

网友:
我搞完都做下系统唉,费事

网友:
台式机维修出现过,维修后进不了系统,光标一闪一闪的,有时经BIOS设置硬盘模式,就可以进了。笔记本没遇到过

网友:
硬件要懂,软件也要通啊!

网友:
??这个蓝屏之后在设置不是一样的么

网友:
故障现象应该是蓝屏后接着重启,用winpe启动正常。如果是戴尔模式发生变化应该会有0X0000007b的报错。楼主考虑的真细

网友:
这个问题经常碰到,也是像楼主这么解决的,楼主分享出来挺好,有些人可能不知道

网友:
BIOS里有ACHI选项的,遇到蓝屏都可以先调一下,

网友:
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很多机子不改找个选项无法克隆XP的!

网友:
这篇不错,我一直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只好做系统,现在知道了,谢谢楼主

网友:
我换了一台DELL M1210的机子,原来是7400的,换成了09版的110MT,就是一进系统就死机,一直以为是自己没做好,把无铅的又做成了有铅的还是一样,会不会是这个原因,谢谢楼主的经验。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http://www.chinafix.com.cn/,本贴地址: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71759-1-1.html          这主板能升级显卡芯片??

网友:
这下剩的在从装系统了,以前碰到的少,到没注意

网友:
现在的新机器好多都没有这个选项了。只有AHCI 。所以做系统时一定要选用带AHCI 驱动的。

不带AHCI 驱动的 PE  进去也找不到盘。

网友:
这个细节值得学习,我想问一下AICH模式直接装系统蓝屏呀,只能改成IDE有其他办法没有。

网友:
知道了 楼主真是认真呀

网友:
疯了。。上次修过一个2000的本本换过南桥。。装系统蓝屏。。然后又换。又蓝。
折腾了半个月。最后免费拿给客户了。气死,。

网友:
好像下载个硬盘控制器还是什么东东的就可以了,官网里面有,

网友:
这是,SATA硬盘出现后就有的问题,我第一台电脑就是这样!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知道咋不说出来哈,还是楼主厚道啊,哈哈。。。。开玩笑

网友:
楼主一句话让大家少走好多弯路,谢谢分享宝贵的经验。

网友:
复杂的问题,用简单的办法就搞定。值的学习

网友:
今天刚修一部宏基4315(赛扬),同样问题。客户拿来修蓝屏问题,进BIOS发现时间是2007年,是cmos电池问题导致bios设置自动设置成ACHI了,换cmos电池,硬盘设置改为IDE,问题解决。

网友:
还有IBM R60之类的机器也是这样的

网友:
很好 DELL的有些机器也需要改!!!

网友:
前两天我碰到U有问题的 郁闷啊

网友(2010-03-09):
真的是太感谢了,一语点醒梦中人啊!!如果不是小俊师傅提醒我还没有注意这个情况,多谢了

网友:
这个早就知道了,还有很多东芝等电脑都一样,要设置下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