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实ATX-335电源不启动

楼主(2010-02-03):
电源是在电脑运行中损坏的,3.3v,5v肖管s20c40c均损坏,更换后辅电源5v正常,绿线接地不能启动,7500的4脚0v未保护,(IC339N,IC7500)不知怎么查了,望高手赐教

网友:
7500的供电正常不?

网友:
7500的供电8v

网友:
7500的供电8v对吗?

网友:
高手们,,帮帮忙呀

网友:
7500的12脚供电需大于12V以上才能工作,检查供电这一路。

网友:
7500的12脚供电需大于12V以上才能工作,检查供电这一路。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http://www.chinafix.com.cn/,本贴地址: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71764-1-1.html说得非常正确。

网友:
LZ看看置顶帖吧。或者搜一下。有很多

网友:
回复 网友A:

查和待机5V共用的开关变压器次级绕组所接的整流二极管是否损坏,还有494,7500B是否损坏(拆掉整流二极管测芯片12脚的对地阻值

网友:
KA7500(或TL494)12脚是供电脚,据资料显示供电达7V以上IC便能正常工作。
以下是TL494(KA7500是一样的)的PDF资料。
http://www.ic-on-line.cn/IOL/datasheet/tl494_78302.pdf

网友:
再看看2个大功率管子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