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们 帮忙诊断

楼主(2010-02-03):
我有一块七彩虹镭风x550-GD2 CT冰封骑士4 256M  电脑冷启动时能够正常启动,重启后,诊断卡只跑C1不动,拔掉电源大约二十分钟后,插上电源才能正常
请问问题出在什么 地方,如何修理

网友:
重启不跑码不能说明显卡有问题啊,有问题的话怎么能正常使用??显卡拿到别的主板上能否正常点亮和重启,如果问题依旧才是显卡问题啊。我看你的问题十有八九是主板的桥虚焊了,不能怪到显卡身上,不然你冷启动也不能使用!!!

网友:
重启不跑码不能说明显卡有问题啊,有问题的话怎么能正常使用??显卡拿到别的主板上能否正常点亮和重启,如果问题依旧才是显卡问题啊。我看你的问题十有八九是主板的桥虚焊了,不能怪到显卡身上,不然你冷启动也不能 ...
引用 网友A:

这个 就不能这样 来推想了

显卡这种问题 并不新鲜

网友:
数据线出问题 会当C1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