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 4100 开机问题

楼主(2010-02-03):
客户送来一台宏基 4100,说有时不开机,有时开,心想肯定是哪里虚焊了,就收下了,接上电源,按下开机按键,刚开几次都开起来了,再开几次就开不起来了,《其实不是开不起来,是需要等待》现象是这样的,《如=图》。按开机按键,电流跑到0.34--0.37,就卡在那里不动,要等个一分钟的样子《可能还要长》,电上升到0.48,再等几秒,就上到0.53,马上就到1.08,再跳到1.48 ,就显示了,,每次按开机按键都开都能开启来就是,就是时间问题,有的时候是这样,有的时候一按开机按键就启动了,小弟修的板少,没有遇到这种情况,没有思路,来求助来了,

网友:
图片的排列乱了,大家将就点看,希望大家给点意见,

网友:
修过一个进BIOS调节设置超级慢的  做SB好 你这样启动慢的还真没见过  等待正解

网友:
从电流看南桥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重点检查RTC电路

网友:
我听说过cmos电路出问题了可能有这种现象

网友:
是不是内在没有过啊,还是内存有时候能过,有时候不能过?用检测卡测试一下是哪个地方没有过啊

网友:
同意5楼说的,重点查RTC电路,南侨的可能性大些

网友:
客户说要回家过年,不修了,本来想好好讲究下的

网友:
内存的问题。看看内存卡槽的排电阻有没有坏的或虚焊的。如果还不行就是cmos电路的问题。

网友:
这是开机延时吧  可以看看IO  南桥  电压有没有延时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