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usb口不工作应经更换南桥仍然不管用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2010-02-03):
求助!usb口不工作应经更换南桥仍然不管用。郁闷ing 求思路
求助

网友:
那就查南桥到USB之间的电路啊

网友:
先检查供电条件满足不?量下数据对地阻值,跑下数据到南桥的线看有断路么

网友:
到南桥的线路;
USB口的5V电源;
USB口的接地...
打过USB口的AD线阻值了么?

网友:
要是条件都正常的话 你就查时钟芯片到南桥的48M时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