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针万用表问题

楼主(2010-02-03):
调到电阻档X1K时。检测电容。指针停在刻度线 4 调到 X100时。指针停在刻度线 7

网友:
指针表有很多刻度线不知道你指的是那个刻度线?
不过无论哪个刻度线,这个显示都说明你的电容漏电比较大,质量太差了。

网友:
指针表测电容的冲放电,正常应回到最左边的。在中间电容有漏电了。

网友:
手不能碰到表笔!
测电容如果表针不能返回无穷大处就证明电容漏电!

网友:
一手扔了,抱另一只即可,根本不用烦恼.

网友:
补充一下下问题,万用表是MF47型.是在刻度线第一条线上.向右之后有向左回.
不解问题.只是X1K档 和 X100档.得到分别是 4和7

网友:
如果你的表是好的,那如张老师所言,电容坏了,或许测量方法不对.

网友:
指针表电阻档,不同的倍率下开路电压不一样,所以对电容的漏电值有有不同的指示值。电阻档是针对电阻校对的,不是针对电流值校对的,出现这种情况不奇怪。

网友:
换个数字的吧,才30元,比指针好用,他有二极管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