俺也修了个仁宝点火回路

楼主(2010-02-04):
仁宝点火回路-笔记本维修
渠道客户送来一台F40A,直接问换片主板多少钱,我说你先给我看下,是不是一定要换板。拆出主板来,主板进过水,修过一次。但是没修多大地方,既没有摘件,也没有到处戳。凭心而论,比我有道德多了。

量各路电源没有明显短路,接电源待机电流只有0.01A,8734未工作,SHDN#正常,LDO3、LDO5输出正常,ON3和ON5没有,ON3和ON5由MAINPWON这个信号提供,搜这个信号,它由PU3A提供,PU3A量不出问题,3PIN为3.几V,3PIN为2.几V,把输出的1PIN挑起来也能正常输出5V(当然了,PR32要连上),8734这边也换过,信号本身没有对地,那是哪里引起的呢。经开幕兄弟提醒,才发现MAINPWON还连到PD6这个件,那为什么在PDF上搜的时候搜不到呢?这是因为LA3061这个图在制作的时候有点问题,大家仔细看:M和A之间是有个空格的,而PD6上的MAINPWON信号又是正常的,导致搜索的时候漏掉了PD6。

PD6本身没什么好查的,查PU1的工作条件,发现同相输入端5PIN没电压,原因是PR18和B+之间有断路,就近飞了个B+给PR18。这时,MAINPWON正常升起来了,8734开始工作,但是原先稳定的B+却开始跳动起来,至于引起这个问题的原因,因为话题有点长,这里作单独补充。

仁宝机器B+的产生分两个阶段,就F40这个机器来说,第一阶段由PD2、四个并联的电阻、PQ1产生,这个阶段的B+的作用是预充电,不具备带负载能力,只是一个试探性的加电。第二阶段由PQ9、PQ10、PQ45产生,这个阶段的B+才具备带负载能力。仁宝的这个设计还是很出色的,它没有使用什么专用的IC,少少几个常用元器件,就实现了对后级负载的坚实保护。这种设计下,基本上不会出现待机大电流的情况,前面有台湾朋友的贴子里曾显示,即便B+完全对地,稳压电源上也只显示0.06A的电流。

这里B+跳动的原因就是PQ9和PQ10没有导通,从PQ1产生的B+,起先在8734没有工作的时候是稳定的,8734工作以后,负载加重,开始跳动。这里我没有修PQ9和PQ10的控制,直接短掉PQ9和PQ10,让B+和VIN直接相连。

这时8734的输出电压稳定下来,待机电流上升到0.05A,但是按开机键没有反应,开机信号正常送达EC,EC没有输出。这在意料之中,因为我前面只是简单处理,EC肯定有工作条件没有到位,经测ACIN没有电压。这里补充说一下,ACIN这个信号视不同的机器既有高电平也有低电平,比如纬创的机器就是低电平居多。

再次转移阵地,到ACIN的产生地,ACIN由PU1A产生,输入正常,但是1PIN无输出,经测PR9因为进水,焊接端已经剥落。换PR9后,ACIN输出正常,开机正常。

这时再取去掉先前的PQ9和PQ10短接,B+也不再跳动了。但这个与ACIN是不相关的,相关的是PACIN这个信号,大家可以看图,此处不再赘述。

如果大家看过仁宝的资料,可能会发现里面常出现点火回路这个很搞怪的说法,如果ACIN和PACIN正常产生,那么就称为点火成功。

维修过程中开幕兄弟提供了全程指导,在此表示感谢。开幕是在论坛成长起来的高手,早年间,我指导过他,但是现在情况彻底倒了过来,都是他指导我了。三人行有我师,对此我欣然接受。我不作过多夸赞吧!对于成长中的年青人,过多轻飘的夸赞只会带来没必要的压力,捧杀一个人的成长。只期望在论坛上成长起来的高手能一拨接一拨。

网友(点评):
无边大师,易如反掌

网友:
无边是个厚道人,心态很好。维修这行人上有人,天外有天,不服不行,大家挣口饭吃都不容易。
号召所有会员向无边和大开幕学习!

网友:
手头的01版和03版的图纸都有无边所说的搜索不到的问题!

网友:
B+直接对地而电流只有0.06的原因应该是PD2后面接的四个电阻的原因吧
而且PQ1的结构也有点奇怪,高手来讲讲看

网友:
楼上刚好将出了我的疑问,在去年 我修F41的时候也是待机电流值为0.06A 仁宝回路的问题

当时 我还不怎么清楚 直接将B+接通 发现BUG,现在回头来想 为什么B+(系统主供电) 短路或异常时,待机电流值为0.06A.

网友:
谢谢无边老师写的点火回路,是不是联想的机器点火回路都差不多呀,我前些天修的旭日150的也差不多,没弄明白第一B+有什么用这回差不多懂了

网友(点评):
联想没有什么点火回路 仁宝的有

网友:
很详细的维修思路。不是很懂,但是手上也有一片进水板,8734没工作,换了个,3M ,5M起来了,但是+3VAL,+5VAL转+3vs,+5vs的管坏了。

网友:
要我的话我会查输出B+电路ACOFF信号,同样也会再查到ACIN,因为正常时两路B+应该要同时正常供电吧,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渠道客户送来一台F40A,直接问换片主板多少钱,我说你先给我看下,是不是一定要换板。拆出主板来,主板进过水,修过一次。但是没修多大地方,既没有摘件,也没有到处戳。凭心而论,比我有道德多了。

量各路电源没 ...
引用 网友A:

无边大师的第一个图是什么工具软件,里面似乎有很多的图纸,能不能发出来共享下!先谢谢你的文章,顶!

网友A:
无边大师的第一个图是什么工具软件,里面似乎有很多的图纸,能不能发出来共享下!先谢谢你的文章,顶!
引用 网友B:

?说Adobe Reader吗?

网友:
小弟本子修得少。想请教一下。
第四段中提到B+的第一阶段、第二阶段应该不是指待机和开机吧。
但是待机的电流0.05A,PD2、四个并联的电阻、PQ1也提供不不吗?
8734待机应该就工作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个就是我常说的假待机的现象,昨天也修了一个这个样的问题,联想仁宝的板子F系列C系列,E系列,都有这样问题,大部分都B电压短路,有的是电容短路有的待机芯片8734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D:

B+电压短路,用电烧法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选择点一定不能在PQ1的前面,不然PQ1会烧坏的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3766&highlight=这是我写过的一个帖子大家可以看看

网友:
帮楼主纠正一下, “第二阶段由PQ9、PQ10、PQ45产生,这个阶段的B+才具备带负载能力。 ”   那个PQ45应当是PR45 。

网友:
要我的话我会查输出B+电路ACOFF信号,同样也会再查到ACIN,因为正常时两路B+应该要同时正常供电吧,不知道对不对
答8楼我是无边老师的徒弟,ACOFF是有EC发出,点火回路中关键测试点不是ACOFF

网友:
B+直接对地而电流只有0.06的原因应该是PD2后面接的四个电阻的原因吧
而且PQ1的结构也有点奇怪,高手来讲讲看
  我不是高手,我只是无边的徒弟,   0.06A的电流是产生PACIN   ACIN   预B+的电流,
PU1B因后级故障,破坏了其正常工作条件和状态(VL   B+   5VALWAYS)这是我个人看法,不是老师的意见谢谢

网友:
F40  F41  这机器这一块很容易坏的  以前碰到的看看发霉的地方 短线的地方 补补好 很多可以好的  没好就知道怎么搞了

网友:
无边的思绪总是很详尽,深深鞠躬!!!
谢谢!学习不少,等咋落实了上网的稳定地儿后;
我也天天来基地充电,也写写我的详细维修经验。
只是现在居无定所,回家过年了,上班没时间来基地;
住的地儿又没宽带,很想和朋友们交流又没有好时间。
相信我会定下来和你们一起走好的。。。

网友:
呵呵,在首页看到几次这贴子标题,以为是标题党的杰作,今天在热贴中看到才进来看了一下,原来是超精华的贴子,学习并支持一哈,华硕的A3N,A3G等板子开机电路也是挺有特色的,如果无边版主空闲,能不能也给我们讲讲是怎么开机的,期待中。谢谢

网友:
有个很大的疑问,无边老师把PU3A 1PIN挑起来了MAINPWON有正常的高电平5V,而之前没有,那么问题不就应该出在PU3A这边吗?如果是PU1这边的问题,即使把PU3A 1PIN挑起来了也,PU1 7PIN应该是低电平并通过PD6拉低MAINPWON呀?

网友(2010-04-16):
0.06A?19V/(250ohm+二极管的和P管的内阻)=19/300=0.06 A呵呵刚好

网友(点评):
饼哥,物理专家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个机器待机0.06A      充放电电路坏了个

网友:
认真看完LZ的所写思路及过程,真是感觉理论知识、图纸的分析、电路的理解真是对维修来讲太重要了。
以前我只是会简单修一修电脑。但后来经朋友介绍讲解开始慢慢了解了一些关于电路图的知识,凭着自己一点点的研究也多少有了一些小收获,但是来到这里后的第一感觉就是这里的高手太多了,而且都是很无私的那种、不像我们当地的某些人在修板子时还要背着手下人修。这样没什么意思、我总结一点:只要人肯去学习、钻研就早晚会搞清楚当时不懂的问题。为什么不做一个开明的人把自己的见解讲出来呢。

再次对那些高手表示敬意!

网友:
M和A之间是有个空格是我最大的收获,。点火回路看的不是很懂

网友(2010-05-31):
我发现了,PD6中间也有个空格。只有输入MAINPWON时,才可以找到PD6,如果是复制图上的文字,只会找到M AINPWON。

网友:
这个机器就是掌托下面容易进水,问题一般都集中在393附近,仔细查查一般都能找出问题

网友:
师傅就是师傅,思路清晰,效率高,真是“稳,准,狠”

yzz163 -30 技术区严禁灌水,连续3次以上,禁止访问。

网友:
绝对的高手。让我能说的话只有佩服二字呀!

yzz163 -30 技术区严禁灌水,连续3次以上,禁止访问。

网友:
开幕是我师傅,嘿嘿,可是还没有学到多少东西。。。。还在学习中

网友:
进来看前辈们表演,学习下经验!

网友(2010-07-31):
楼主板分析的太透彻了,我遇到的B+短路的,待机时候比正常高0.02左右, 烧的地方也不固定,都是加电烧的,,这个分析电路过程 ,我一般只能看不到几步就停止了

网友:
"有个很大的疑问,无边老师把PU3A 1PIN挑起来了MAINPWON有正常的高电平5V,而之前没有,那么问题不就应该出在PU3A这边吗?如果是PU1这边的问题,即使把PU3A 1PIN挑起来了也,PU1 7PIN应该是低电平并通过PD6拉低MAINPWON呀?"

21楼 他说的对啊,是不是 无边 写错了,麻烦解释一下

网友:
路漫漫啊,还看的不是很懂,要慢慢学了哦

网友:
仁宝的机器这种问题很多,特别是F40之类的机器,一进水基本上都是这方面的问题,修的太多了,

网友:
思路 很清晰啊  我曾经 接到一个f40  电池不开机  测了一大气  最后还是  没修好  ...支持版主

网友(2010-09-03):
学习理解中,理论知识重要啊,听版主一解释,看得如痴如醉啊!

网友:
恩、老师就是老师 、  讲的很详细  学习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无边兄笔误,3PIN为3.几V,3PIN为2.几V,应该是2PIN吧;PQ9,PQ10, PQ45,应该是PR45

呵呵,最近看了好几个保仁的点火回路帖,这个经典的电路拿图纸好好消化了下

网友:
   真是学习了,您哪边有这方面的资料卖吗?

网友:
     什么是厚道.无边兄就是... 我一台F41机器.就是看了这贴,大有感触,才修好了..从中启发很多... 要谢谢无边兄...

网友:
请教,M和A之间有个空格到底起什么作用,还是没明白

网友:
感谢无边的帖子,同时也感谢无边的帮助。我也是在论坛里面成长起来的。谢谢论坛。谢谢大家了

网友:
都是高手啊

网友:
哎,我要到什么时候才能那么厉害啊,师傅讲了课之后,就什么都没教过啦,哎,烦躁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向无边高人学习,距离还很远。

网友:
修本本真是高深啊,虽然我看不懂,但是内心很敬佩了

网友(2010-10-12):
精典,后辈要努力学习。。。

网友:
无边啊!帖子里的那个WORD文档能不能放出来给大家解解馋啊?

网友:
很精辟啊,这功底不是一年半载所能有的。羡慕啊 !

网友:
最后的PR9和PD3在电路起什么作用?PR9坏了应该不影响ACIN的输出啊

网友:
前几天也修到一个B+不稳定的,没弄出来,今天才看到这个贴!

网友:
回复 网友B:

无边师傅 你好  我也修过不少这个电路 但是 我还真的不是很理解这个电路呢  每次都是飞个线  换个电阻就行了  没考虑那么多的信号啊  还是对电路不了解啊  我现在有一台 LA-3541P的机器  PU1的第3角已经发出ACIN 开始是VS电压没有 我飞线过来的 才有了ACIN 但是现在B+不行啊  过了那4个电阻 就剩6V供电了 把PQ1拔下来就19v供电正常 否则就6V PQ1的控制和输出都是3v
拔了PQ2 PQ3也正常 19v  那几个电阻我测了没问题   B+也没有短路啊
不知道咋整了 麻烦给个思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无边师傅 你好  我也修过不少这个电路 但是 我还真的不是很理解这个电路呢  每次都是飞个线  换个电阻就行了  没考虑那么多的信号啊  还是对电路不了解啊  我现在有一台 LA-3541P的机器  PU1的第3角已经发出ACIN 开始是VS电压没有 我飞线过来的 才有了ACIN 但是现在B+不行啊  过了那4个电阻 就剩6V供电了 把PQ1拔下来就19v供电正常 否则就6V PQ1的控制和输出都是3v
拔了PQ2 PQ3也正常 19v  那几个电阻我测了没问题   B+也没有短路啊
不知道咋整了 麻烦给个思路

网友:
楼主太棒了太厉害了,还有开幕兄弟,谢谢你们百忙中把自己的好经验与大家分享。希望以后还能提供更多更好的贴子。

网友:
写得很详细 可是我看了一下还是一头雾水。努力学才行了。

网友(2010-11-11):
高手真的是一波一波的啊
即便B+完全对地,稳压电源上也只显示0.06A的电流。
很是欣赏

网友:
LZ分析清晰,学习了

网友(2015-03-23):
谁有图分享下?

网友:
感觉没那么复杂吧

网友:
分析的很好,学习了哦

网友:
仁宝的点火回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