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753DFX显示器开机白屏有图像

楼主(2010-02-04):
一台三星CRT显示器经多日检查未果,故障表现:开机正常显示桌面图像,但图像看起来就像隔着一层白雾看过去的一样,且有回扫线。拆机后发现高压包上没有SCREEN微调,只有两个FOUS调聚。测G2电路及电压都正常,但G1不正常,但G1所经的零件都正常,没发现可疑的。补焊G1电路所经零件后开机还是白屏,但屏闪(亮一下亮一下的闪),过了约3~5分钟后图像显示正常(不白屏了)。经测得在此过程中G1的电压从开机时的-33V到图像显示正常-65V左右,也就是说G1电压在此65V左右正常,再三检查G1从管座到高压包脚的电路,没发现任何有坏的,电容、二极管都代换了还是一样。有请高手指点

网友:
屏闪说明还是G1那路的电容漏电,还是把G1从高压包出来一直到管座间的所有电容一个个换了试
如果确定电容没有问题,那就检查V_MUTE电路吧

网友:
我把C509代换过了,还是一样啊。其它的PF级的电容就没有换,

网友:
显像管坏了也是这样呀,,,,有碰极呀

网友:
真不真呀?如果是碰极了可以用万用表测出来的吧。

网友:
本着先易后难,先换掉管座。有时候是管座不良引起的,碰极表可以量的出来,出现回扫线加速级电压过高或者二次电源有问题。看电源电压稳不稳。一般三星的高压包应该都有加速级的调节电位器,这个比较奇怪。高压包一般可以少一个聚焦的,这个怎么少了加速级的。。。。。

网友:
回楼上朋友:管座已换新,二次电源正常,加速极电压也正常,就是阴极G1电压不正常。
三星这款机高压包上只有两只聚焦调节,没有加速极调节。BENQ的77G也是这样的,

网友:
如果座上除G1外 电压都不变,那变度变化真有可能是磁极了

网友:
G1电压连接的电阻损坏数值变大,重点查下

网友:
D504,Q502,高压包

网友:
D504代换过,不行,G1所连的电阻全都检过没坏也没变值,Q502测得没坏但还没有代换过,高压包没有一样的代换。所以没法换。

网友:
从你描述的现象来看,应该是包包坏了,为什么呢,刚开机时,FBT因刚预热,没接触良好,通电一段时间后,它良好了,就恢复正常了。属于典型的热接触现象。试一下

网友:
代换一下q502

网友:
从你描述的现象来看,应该是包包坏了,为什么呢,刚开机时,FBT因刚预热,没接触良好,通电一段时间后,它良好了,就恢复正常了。属于典型的热接触现象。试一下
引用 网友A:

高压包里面有接触好与不好的吗?里面只有几组毛细线圈。

网友:
一层白雾,照你的描述,应该是消隐电路的故障。

试着换一下C311耦合电容看看。

网友(2010-03-06):
二次电源正常,加速极电压也正常,就是阴极G1电压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