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条内存槽二条用不了是什么问题?求教

楼主(2010-02-04):
是个杂牌板,四条内存槽,都是DDR 1代的。从CPU往外数,一三槽能用,二四槽过不了 C1报警。旁边有个像个场管样的3310GH,这是个IC吗?还有个LM358。I/O是ITE IT8712F-A,内存过不了跟I/O有关吗,还是只跟北桥有关?求高手指示一下。
cpu

网友:
看一下这两个内存槽的AD阻值

网友:
是不是双通道的呀?如果是AMD CPU,又是双通道的话,可能是CPU座空焊,如果是INTEL CPU,双通道的话就是NB空焊

网友:
板是AMD的,如果是这样就麻烦了。谢谢二位。

网友:
是不是插槽虚焊

网友:
换内存槽试下。有时候打阻值正常,不见得内存槽没有坏

网友:
我觉得3楼的大哥说对了,应该是U座的问题,因为此板还有这种现象,就是有时CPU不工作,复位灯常亮,测得CPU供电为0V。不报警了。大部分时候是好的。

网友:
cpu、u座、内存高速串行总线排阻,可以打阻值确定。
支持双通道的cpu也有坏的。

网友:
觉得正常,目前在P7P55的板,也会有单根先插一,双根插1,3,插2,4就不能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