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 锋锐K411开机跑0.77无显示

楼主(2010-02-04):
笔记本
待机电压0.32,有点不正常,按开机键能起机器,电流跑0.77无反应,拆机测各项供电正常,开机后无法按开关键关机,加焊南桥问题依旧,量3.3V电感接地,貌似有短路,但是不知道是哪个负载短路了,有人修到过这个本本么,指教一下。南桥是SIS-968
笔记本

网友:
插上诊断卡应该是不跑码的,待机不正常,,,这个要慢慢查的

网友:
待机电流0.32吧?如果是的话可能有短路的地方,先把它找出来再修别的

网友:
待机电流那么高的话,极不正常

网友:
待机电流这么高还能触发,可能不是短路。而是时序不对。有触发之后的电压提前出来造成的。

网友:
待机不正常 可能有短路 如果是时序不对的话也应该是某个芯片工作不良了

网友:
待机电压0.32的高了,问题是故障在那个位置呢。还能触发就是不可思意了。.
3.3V 的电感都对地了。为什么还能触发呢。测量了3.3前级正常,后级短路对地,就是不清楚3.3是去那个负载了。